[转载]戴尔DELL PE1800服务器650W电源改家用型号PS-5651-1

楼主(2013-07-17):
原服务器版本电源VSB电压是3.3v,这里改为家用台机VSB 5V,这是最完美改造方法,可以用原来的VSB过压过流保护:
下面进入3.3VSB改5VSB过程。

首先要改变压器,而不是取样电阻,因为这个变压器有4组电压输出,直接改会导致其它绕组电压过高,这个电源被别人改坏原因正因为此,致使稳压管击管,限流电阻烧断。
焊下变压器,利用靠引脚边的空隙绕线,用0.5mm的漆包线双线并绕二圈,不够空隙得把变压器加工一下,要保证绝缘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嘛。

网友:
装上变压器,引出线套上热缩管。

注意引出线的方向,接反会烧电源的,由于这个电源反复修过,样子贼难看。
然后更改电压取样电阻,如图示。

网友:
以下是变压器理改原理图,经测量,原3.3V绕组为3T,加多2T刚好是5V,估计原5V版本电源也是如此。

电阻改为5.6K后计算电压为5.14V,因为SB电压一般都要偏高0.1-0.2V才更稳定,以抵消线材插件的压降,原3.3V电压实际输出为3.5V。

经带载验证,3A负载时电压为5。1V,工作正常,完全利用了原变压器功率,且降低了整流损耗,在相同功率输出的情况下,5V比3。3V时发热还小。

网友:
为了利用原保护功能,还得对保护取样电阻更改,如下图,把此电阻改为12K,过压取样点由4V变为5.5V。

然后对假负载电阻加大,原电阻为10欧,串多一支10欧变为20欧。以保持功率基本不变。

网友:
到此,电源改造完成,仅仅是更换三个电阻,为变压器加多2T绕组,且没有破坏原有结构与电路,达到全功率(5V/3.5A)输出。

而网上流传的7805改造方案,用的是9V绕组上加7805,变成了受控的不是主绕组,这样各输出电压随负载波动很大,且9V绕组并不具备长时间1A的负载能力,7805功耗太大容易损坏,且安放位置和散热都是大问题,SB电源线也要改接,原保护电路无法使用,若7805击穿,将会烧主板和电源。这也是造成此方案出道虽久,越并不流行的原因。

此款电源的优点是功率大,用料很足,主动PFC,效率达到80PULS,市面上除了发烧级别电源外,难逢对手。缺点是因为专为服务器定制的原因,噪声控制不是很好,不属静音级别。还有一个不能说是优缺点的就是,电源通电风扇就转动(低速),有利散热,但会增加些许噪音。

网友:
学习了,提供下判断变压器同名端得方法,用一直流电(3V,5V,其它)给一绕组间断瞬间加电,另一绕组接电压表,若电压表向正方向变化,则直流电正极所接与电电压表正极所接的绕组端为同名端,用此方法可以准确判断出变压器所有同名端。

网友:
多谢补充,确实改的时候不细心绕错或者接反很容易烧。

网友:
太有才,这个要有跢理论知识才能达到,不是一般人可做

网友:
表示看不懂哦

网友:
  很厉害,我们只能仰望你呀

网友:
换保险的有过,这等改装太牛了

网友:
谢谢楼主共同分享 技术改装

网友A:
也没啥比较简单的改造

网友:
到了登峰造极的地部,楼主太利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没啥比较简单的改造

那你怎么不发个来看下

网友(2014-10-11):
电源开机保护,已经修好。现在就6所说,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网友:
开机保护修好了,本来想说几句,但发现在回复没有成功。以后再说

网友:
手里的电源开机保护已经修好,是一贴片电容变容漏电。还有一个电源不开机也是一小贴片电容所致,不过是断裂,不容易看出来。

先感谢楼主的5V改3V,我没用这个方案,原因在于加线圈垫高了另2路输出电压,关键在于加线动B也麻烦,也担心噪音变大影响Q值。最为重要的是还没跑线路(没找到3.3V版本的保护电路图)。这个电源比一般的电路要复杂,个人不太赞成随意动原线路。

下面说重点:楼主说9V输出不能长时间供1A电流,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原因是拆下变压器发现次级其实只用了两种线,一种就是楼主说的0.5直径的,另一线圈18V那路线很细。三线圈串联,3.3V和9V其实都是0.5线双线并绕的,这就是关键,所以9V是可以供大电流的。楼主可能没注意到另两线圈用线和接法,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担心用9V长时间里B的散热问题,但是查看图纸能发现上面有两跳线的标示,PCB上也有孔,3.3V跳的是3.3的位,5V应该是跳上面的位,两个版本最大区别肯定是B不同,然后是保护板和电阻取值不同,设计如此所以不用担心散热,另外还有个风扇一直在吹风。
我采用的方案是接9V输出那路,单独加整流滤波用DC-DC降压,模块带完善的保护功能。
3.3V TO 5.0V其实也是个好方案(模块保护功能要有)。

原板三线圈实测DC数据是:3.3V 7.2V 17V.分别为3.3VSB 7.2VFAN 17VBS

注意图中线圈所示

网友:
刚才又想到另一改法很简单(不用动变压器):
跳5V线,取掉3.3V跳线,原整流滤波后面串进5V的DC-DC模块(加一个保险管),后面的操作就是楼主的改3电阻!

网友:
最后补充改欠压保护取样电阻:
转载的改法没调整欠压保护值,如果不改,5VSB降到2.9V时才会保护。把电容右边第3颗电阻改为7.6K  5VSB降到4.4V时保护,与原设计-12%相符。

最后说一下垫高的另两组电压一路是风扇用,另一路是提供芯片的待机电压,高一点应该不会有影响,可以不动。如有错漏,请指正。

有空了另立一贴,详细说一下各种改法

网友:
纠正一下,图中2T线圈的接法没有垫高另两路电压,是之前看错了。

实际操作加2T电压只达到4.2V:3.3V没断开,单独整流加20欧电阻作假负载(空载在7V左右)。1T=0.5V左右。
正在找原因,可能是变压器版本不同,初次级比不一样?或初级有微短路(不大可能,另一个电源副边输出电压一样的,有一组是7V,不是3楼9v)?

2T绕圈松紧影响B的噪音大小(原3.3V线圈肯定不是绕在最外层,拆了其它牌子几个电源副B,3.3V都在里面),改变压器比预想中的麻烦,这毕竟是高频变压器,拆了重绕绝对不干这事。

变压器已动,只好做下去,加重负载,增加线圈再试试

网友:
故障排除:原因在加上去的肖特基管压降大,另外没接入电路里。与原3.3线圈串联后,改完电阻,实测5.08V在3A负载时5.07V,排线插头端紫线4.98V,显然是线阻损失了0.1V,电压电流符合预期要求,改装完成!

另外:解决了副变压器“嗞嗞”唱歌的声音。非常安静,基本听不到了。

又改了变压器方式是因为手里DC-DC模块DVD上拆的LM2576S和HYM2596T,担心短路保护功能不行,一旦损坏如果是模块短路就会祸及主板,网上的模块只能用升压式的,但3.3V输入基本都满足不了5V大电流输出,到手还要几十元银子。查了线路图,发现改变压器和电阻确实是可行的。

转载里变压器引线过长,这是高频变压器引线长不合适,我改到了次级左边封上胶避免振动,一端接B脚,一端就近接在板子跳线孔。图片里的线圈方向和同名端接法是正确的,照着做就是。
最后加上两根别的电源上拆下的串口接头线,6PIN显卡用外接电源线。板子上有多的现成孔,焊上去就得了。
0.5漆包线拆一个旧电源的主变压器就能得到。

其实改装不复杂,就是有些麻烦,但用着放心。下一步加上12CM大风扇彻底解决噪音问题。
因为简单,想信大家都看得懂文字,图片就不发了。

网友(2015-12-17):
老师 我按照你的方法也改了一个一样的电源,怎么装机之后有时能启动电脑,有时按启动键硬盘指示灯闪一下就没反映了,再按也启动不了,有时又能启动。
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2016-08-20):
我今天也照着改了一个,成功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