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悲惨维修

楼主(2013-07-17):
今天中午同事给我一块七彩虹945主板说点不亮。电容鼓包了4个叫我给看看。修的好就修修不好就换新主板,本想简单啊就换4个电容,还是看看吧。
拿过去三下五除二,搞定上诊断卡。尼玛。不跑码,连复位都没的。看来其他地方还问题啊……
简单测了下没cpu供电也没内存供电…..那就先看看内存供电吧。
断电打了下内存上下管的阻值发现下管挂了,从料板拆了个换上去。奶奶的还是一个鸟样。
没复位,又把上管换了。一样   本想算了,但又没有其它的事,就继续看看吧。
简单的跑了一下线路主芯片是rt9202简单跑了下画出了下面的简图

测5脚VCC5V 1脚激放5v  7脚开启5v都正常,就从料板上拆了个没管什么型号,测了下引脚定义一样就上了。结果输出只有0.7v本以为是激放的电容或者二极管有问题干脆全部换了。奶奶的还是一样……..
想想应该不是反馈的问题,就又去找料板看看有没的一样的芯片,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后来在一块二手好的主板上看到了,把它拆下换上,复位正常,开始跑码C1上到内存C1C3-----7F

OK亮机

快下班交给同事装起来,悲剧的事情又来了,会花屏,奶奶的我容易吗。。。。北桥看来还虚了
本想叫客户换板。他还叫修修,哎  明天再看看吧
换下的mos管和主控IC

网友:
是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

网友:
如果是集成显卡的话试着换下内存看看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