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41 显示不跑码

楼主(2013-07-17):
今天修一台DELL G41板子,拿过来用跑码卡(鑫帝的)跑到C040就不动了 有显示 这个跑码卡是普通的·。卡在这里就不动了·。。内存 CPU 桥 总线 供电全部正常,心想刷下bios试试,心动不如行动,开始在基地找G41的bios找了半天没得~。只找到一个MIG41R 1M的bios

网友:
这个难找啊,兄弟

网友:
南桥也有很大的可能,你压桥试一下,上次碰到过一个,走到一半不动了,压桥可以走过。

网友:
有显示 不跑吗 好像不是bios的事

网友:
你这个按照挡LOGO的思路来修一下吧!比如查键盘口排容、外设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问题是现在都不跑码了呀???

会不会是你备份的时候备份软件有问题呀
要不你再试试重新刷个新的bios芯片

网友:
不跑码,你动了bios才这样,去搜寻这个bios资料

网友:
可能是你编程器不支持那个BIOS芯片

网友:
品牌机不跑码正常。

网友:
DELL的定在这一界面一般都是USB接口的问题。你量量看USB中间两根线的阻值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当LOGO 呵呵

网友:
品牌机不跑码很正常、你现在是档LOGO吧?

网友:
刷bios  当logo修

网友:
故障扩大了。原来可能是外设,接口引起的档LOGO。现在被楼主搞到不显示了。麻烦又起弯路了。

网友:
戴尔电脑好像不支持诊断卡吧!

网友:
见过很多主板都是能点亮不跑码,诊断卡不是兼容所有的主板。

网友:
这个DELL 380主板很不稳定的,我修过几台都没搞好,直接换板了。不跑码应该不是BIOS问题,这DELL主板挡LOGO很多都是南桥问题,再说这板也是GB的,可以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问题是现在都不跑码了呀???

这个主板没有PS/2接口·。。

网友:
涛哥,现在是自己干了?看图片不像是师傅那里哦。

网友:
你是???我是阿涛的号送我啦。你好久离开师傅那里的啊 ?不知道你还认识我不?

网友B:
涛哥的号送你了?他不做维修了?你什么时候来师傅那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涛哥的号送你了?他不做维修了?你什么时候来师傅那里的?

我去得早啊 ~、、、你叫啥名字啊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去得早啊 ~、、、你叫啥名字啊 ??

小陈,问师傅他们知道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陈,问师傅他们知道的。

我见到过你呢、·。。。我是安茂啊·。。。不知道你还记得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见到过你呢、·。。。我是安茂啊·。。。不知道你还记得不

原来是你啊?不在诺基亚上班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你啊?不在诺基亚上班了吗?

早不在里面上班了啊·。。我都出来几年了~。。你最近在干嘛呢??现在做还是?加下QQ13450633373

网友(2014-06-25):
沒看到這個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