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otebook掉电】

楼主(2013-07-17):
这是几个月的事情了,办公用的华硕Notebook每次开机后使用半个小时左右会自动关机,开机后半个小时又自动关机,头好大阿,请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下可能几种原因造成这样的现象阿?急,谢谢啦

网友:
检查散热

网友:
可能散热问题、系统问题

网友:
先用鲁大师测试CPU温度吧!不能高于60度的!

网友:
明天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