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版iphone4 进水求救

楼主(2013-07-17):
我表弟电信的美版iphone4 在洗衣机里搅了5分种左右,今天拿来我打开,把腐蚀的点全部清理掉了,用超声波清洗剂洗了10分钟,现在出现开机需要等好2—3分钟左右才能进去,进入系统出现输入密码界面,左上角出现正在搜索。。。  触摸屏动不了按键也没有反映。等了2分钟左右出现加载小圈如图 9K`(GFLW}$OL63$YCU75RZ3.jpg 中间的这个小圈是不动的静止的。然后等几十秒从新启动,出现苹果加载画面。
开了好多次后,出现过几次可以输入密码,按键可以正常输入,也出现电信网络信号,信号很好,我一选择紧急呼救或者按音量上下键或者拨到振铃然后就开始卡机了,有时会直接卡住不动等会就好,然后正常可以输入。在按还是如此,卡住等会,就像电脑非常非常卡一样。
外接电源,我是接的两根线最上面一根和最下面一根,最下面是地线。  希望高手给点维修思路。有图纸的最好给个图纸买都可以。彩图最好。先谢了。

网友:
把未封胶的芯片加焊或重植

网友:
谢了,今天来搞下

网友:
屏已坏,放弃维修吧,那么多问题,现在ip4才多少钱

网友:
唉,主要搞着玩,有图纸想搞搞的。呵呵呵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
主控芯片重新直球会好的

网友:
这机器是中频和 高频电路原因多看看中频模块 进水机器BGA最喜欢腐蚀 让我 我不修 修了也返修的头疼

网友:
谢谢了各位,封胶的没有拆,等有时间在折腾了,太费时间。来是来电搞钱的

网友:
要是在深圳可以送来给我修修看呀!

网友(2013-08-16):
只有顶贴的份了

网友:
按iphone4开机划屏重启的维修方法,估计是电阻腐蚀了。手机论坛很多,

网友:
这种机子不好修

网友(2013-09-16):
如你上述所说板子没什么大问题,建议不要瞎搞。免得搞的开不了机了,机子花屏可能是显示部分出了问题,可以的话拿给我给你修一下。

网友(2013-10-22):
屏坏了,修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