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联想17显示器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3-07-18):
一台联想17显示器(型号lxb-l17c)使用过程中亮一下就灭,亮的时候显示正常。灭的时候按一下开关又亮一下又灭。拆机发现有个高压变压器的一脚发黑虚焊,补焊(焊工过关)。再开机,发现电源指示灯亮一下灭,然后再亮一下又灭,间隔几秒钟。屏幕不亮。拔掉屏线、灯管线,还是这样,应该可以确认是高压板的问题了吧。是电源、高压一体版。
第一次维修,请各位师傅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你用点屏工具试一下就不知道了么?我觉得这种老显示器灯管的可能性还大些。

网友:
这么简单还问啊 用点灯器 点灯管 正常换高压板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如果亮的正常,就是灯管问题,不亮就是高压问题

网友:
像这种问题一般不是高压就是灯管,你逐个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兄弟补焊下12 5V的供电整流管的脚   还有补焊高压线圈及那5707 还有旁边的那个小电感    重点测下是那一组高压开启的5707坏了

网友:
    找那个主控芯片反馈脚  把反馈去掉

网友:
谢谢各位,有一个c5706在线测量数值有点偏小,焊下来发现e级有点发黑。等去买件回来换上再说。
另外,经查询,5706可以了用5707代换

网友:
17寸灯管要换点看看才安全

网友:
把按键多换点看看  还会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馈去掉能解决根本问题?

我只能说能正常用,像这种闪下就灭的问题就是高压输出到负载,反馈收到不正常,从而控制保护关掉高压。把反馈去掉,从理论上说是可以解决问题的。至于能用多久看运气了。之前修过好多去保护。返修也不多。

网友:
更换C5707,看看周边的电容,电阻有没有损坏,加焊高压包的引脚

网友:
明天试试我那台的问题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不是高压就是灯管

网友:
更换一个c5707,恢复正常。
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一般换C5707都是换一组  不然很容易再坏的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已经装起来了,看使用情况吧
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