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火线都有电

楼主(2013-07-18):
店里不晓得怎么回事,全部用电设备都没法启动了。用电笔一量,零线火线都带电,而且用万用表调到交流档,量的话,电压显示零。求大神解释

网友:
零线断路了吧  你把所有插头拔掉  查一下市电

网友:
零线断了。。。

网友:
检查零线的保险或保险丝,如果户内检查没问题就是户外的线路或开关出现问题了

网友A:
典型的零线搭火线 . 先从供电输入查起,
1.其他电器线不接 (估计你有电器短路了)
2.排除电器短路,在检查线路
3.检查电路要点:从供电输入开始检查--保险开关---主线路---分支线路

网友:
这种现象是进户的供电变压器的零线断了。即星形接法中间线为零线,这个零线到各住户之间断线所致。或是住户的零线保险断了。

网友:
很明显的断零故障了,看看邻居的是否一样,只有你的出问题就要从进线查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零线搭火线 . 先从供电输入查起,
1.其他电器线不接 (估计你有电器短路了)
2.排除电器短路,在检 ...

零线搭火线早就跳空气开关了

网友:
因线路上有负荷,电流通过负荷传到零线,所以测量不出电压,但用试电笔测零线有电,查进户是不是断路。如果进户零线重复接地就不会产生此现象。

网友:
进户的地方零线断了,或零线上的保险线断了,火线就通过用电器串到零线上,所以就用电笔量零线也是有电的!

网友B:
零线上接保险丝,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电工。

反对楼主: 4.3 同意楼主: 5.0
明白人不多呀,楼主你是一个
l零线在380上不能接保险,在220v上零线火线 接保险功能是一样的 。
谁说零线不能接保险??你真不是个电工!!!!
零线和火线都应该有保险,你学过电工基础吗?不知道的话,就不要乱发言,误导他人
这种说法太绝对了,如果在比较乱的工地,你在零线上直接用铜线,那是很容易出事的(有人乱接把火零调换了)。常见的住宅正确的做法也只是零线的保险丝比火线的保险丝大一些而已,还是有保险

网友C:
零线断    通过灯之类的用电器   就会窜到火线上去   把电器设备断开就不会再有电了

网友D:
是不是把保险装在了零线上。

网友E:
用万用表测试试,用电笔测都有电  可能是零线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零线上接保险丝,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电工。

我干过很多年的电工,单用户进户上面是可以接保险的,但是如果是配电室出来零线肯定是不能接保险的!这位仁兄可能是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零线上接保险丝,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电工。

呵呵,最基础的我知道,而且解决了,只是想看看修电脑的人电工本是如何。零线上是可以就保险丝的,不能接保险丝的是三相里面的中性线,如果断掉的话会引起三相不平衡,也就是总零线。我们家用的是从中性线里面拉出来的,一般人家都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万用表测试试,用电笔测都有电  可能是零线断线了!

是零线断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把保险装在了零线上。

零线火线都装了保险丝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零线断    通过灯之类的用电器   就会窜到火线上去   把电器设备断开就不会再有电了

道理是有,要是插座上有指示灯,零线上一样有电

网友:
进户先还能再接地,我不敢。这会跳漏电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道理是有,要是插座上有指示灯,零线上一样有电

有的还会看见一丝亮光

网友:
还是找个电工来的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零线火线都装了保险丝

如果电器短路并同时烧零线的保险的话。就会出现零火线都有电。你的零线保险烧了没有。烧了的话换成铜丝。只要火线的保险。再排除短路电器

网友:
嗨~~~主板维修基地讨论强电问题。楼主的问题对于稍懂电气常识的电工来说太简单了。

网友:
入户零线断了吧。。相当于你万用表表笔都搭到火线上了。。当然0电压咯

网友:
地线断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万用表测试试,用电笔测都有电  可能是零线断线了!

打在哪里档测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打在哪里档测比较好?

交流电压档

网友:
怎么测?是一个笔放在火线,一个笔放零线吗?

网友:
零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