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D525 log变大

楼主(2013-07-18):
显卡虚焊

网友:
感觉是集显对屏幕的分辨率识别出了问题,有可能:1,屏线接触不好换屏线,加焊屏线接口。2,北桥虚焊,加焊北桥。

网友:
是不是显示这块出问题了,看看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集成显卡内部有问题了,先加焊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是集成显卡
一般此类故障都为显卡虚焊引起,集显怎么了?宏基出了名的散热不好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