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WJU亮一下灭

楼主(2013-07-18):
改过高压   测过灯管 都是好的  会不灰是驱动板 程序的事

网友:
是这样的  很多液晶都像你说的一样  改高压是好的,用回原装板子就会保护    你可以接这套板子去其他17  19 的液晶屏测试下,  你的驱动板开关受控制的话那说明驱动板是好的  不要走弯路

网友:
再换一条高压试试看    有些板要10V -28V 的高压才能带的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