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华硕9600GT 显卡 开机黑屏 过自检 出乱码

楼主(2013-07-18):
华硕9600GT开机可以过自检。先黑屏过后出现机器乱码。在DOS下显示乱码。无法进系统。
刷过显卡BIOS不行。显卡芯片有颗电容掉了。有关系吗?
请指教一下什么问题。
新手表达不清请原谅。

网友:
1、补上掉件后看是否正常
2、若不正常用触摸法看显存颗粒和其他元件是否发烫
3、‘若无发烫元器件或掉件就做BGA

网友:
也不一定完全是显卡的问题,我遇到过一次是内存的问题,换一根内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