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B75GT主板显卡槽

楼主(2013-07-18):
求高手指导双敏主板不正常开机。昨天收到一台双敏UB75GT全固态EVO版的主板,他显卡电容爆掉了,拔掉显卡就能正常开机。插上显卡就开不了机,换上新的也不行!请高手指导下,是不是主板显卡槽坏了!急急急。。。。。

网友:
一般维修不会更换显卡槽吧?用镊子等硬物刮刮显卡插槽,是AMD的板子吗,?北桥虚焊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A:
是AMD的板子,新出来没多久,你说的都试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具体的 检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AMD的板子,新出来没多久,你说的都试过了,还是一样!

刷BIOS试试??

网友:
已经修好了、

网友:
怎么修好的?

网友:
其实是开关按键下面的绝缘 没做好~!垫一点绝缘胶布就修好了!

网友:
看来只有这样的机子才有这么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