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MD2怪问题,上CPU开机接着掉电,拔了CPU供电也一样

楼主(2013-07-18):
放上CPU开机半秒接着掉电,拔了CPU供电也是一样。把CPU取下来,就不会掉电,接上CPU供电也不会掉电。
测了一下供电管没有短路

网友:
换多一个CPU来试试看    不行就查北桥和内存的供电有没有正常

网友:
CPU是正常的,在别的板子上试过,正常使用
供电怎么查?动一下就掉,测不准的

网友:
5V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A:
重点查滤波电容和场管G极对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滤波电容和场管G极对地值

CPU供电场管?我测了对地阻值好象正常

关键是不接CPU的4孔供电也是这个样子,这跟场管和滤波电容应该没关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