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屏屏

楼主(2013-07-18):
大哥们有谁能给说下那些是特殊屏【不能直接用通用驱动板的】,或怎样去辨别是否特殊屏。

网友:
LCD的话应该没有吧?一般我这都是同样屏大小的换程序刷,一般不存在这问题?

网友:
比如  RSDS    TCON   TMDS 这三种接口的  就很少了   TTL 接口现在也在逐年减少  .目前就LVDS接口比较多

网友:
有高分跟普分屏

网友:
谢谢维友们的回复。了解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