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狂转,3分钟后掉电。

楼主(2013-07-18):
一样的故障,估计是通病。风扇狂转,3分钟后掉电。解决了说声啊。我等着呢。华硕k42j.看到好多这样的帖子。

网友:
论坛有个解决风扇狂转的BIOS。还有,问个问题的方式,你等着我又不等着。

网友:
坛子里有一个BIOS ,刷过就好了,

网友:
刷下BIOS知道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
是EC旁边的电阻,没有图纸,说不出是那个
一个一个查,查出开路的就好了

网友:
换桥狂转的话。刷 bios 。如果不是的话。不一定是bios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