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线导致蓝屏-非重装系统

楼主(2013-07-18):
今天一用户打电话说,自己的电脑昨天还好好的,可是今天早上一来,开机就蓝屏,怎么样也进不去系统了。老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是解决了。思路跟平常不太一样,在这里跟大家详细说说。

此电脑也是2008 2009年的老机器了,内存条本来是1G的,又加了个2G的,现在一共是3G的内存,刚开始以为是不是内存条的问题,但只插一根内存条还是那样,来来回回蓝很多次了,那好,就下点功夫解决它吧。

尝试进入安全模式,可是失败了,因为启动安全模式也会蓝屏,看样子真是系统的问题了。没办法,那就试下重装。拿出启动U盘接到电脑上,好家伙竟然没反应,前前后后的USB都试了,竟然一个也不行,CMOS里设置也没啥异样,可就是白搭,后来听用户说,USB口早就不行了,键盘鼠标都是用的圆口的,我去,早说啊。

U盘不行,再上光盘。正当要给他恢复系统呢,他来了句“我桌面上还有重要东西呢”,差点没闪我腰。好吧,先进PE给你把资料拷出来吧。没想到一进PE不正常了,准备桌面的时间长了几倍,好不容易进入PE的桌面了,打开我的电脑又是一阵狂等,最后才发现,原来C盘后面的大小以及空闲情况都成了空白了的,而DEF盘却没事,看样子是凶多吉少啊。

好不容易重启完电脑,经过了那么多漫长的等待。忽然一想,反应那么慢是不是硬盘有问题了呢?难不成有坏道了?电脑也三四年了,真没准呢?于是进入MAXDOS工具箱,输入mhdd,开始进行扫描吧。扫了一会儿一切正常,刚想退出来时,突然听到硬盘咔嚓一声,然后又再出现那种翁翁声,屏幕上的扫描也中止了,出现硬盘丢失的提示。果然是硬盘的故障啊。

到这里也大体能猜到为啥电脑出现蓝屏了,由于电脑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中,可能就来了上述的一下子,找不着硬盘了,导致系统文件丢失,那么开机蓝屏也就再正常不过了。不过,是真的硬盘有问题吗?还有可能是硬盘数据线或是电源线呢?想到这里果断把硬盘拆下,安装到另一台电脑上,挂上双硬盘,开机,从另一台电脑的硬盘上启动,目的就是让故障硬盘当从盘,好好检测下。果然不出所料,滚动条过后,出现了检测硬盘的信息,而检测的正是出问题的硬盘,经过十多分钟,把故障硬盘该检测的分区都检测了,删了一些索引,恢复了一部分文件,终于进入了另一台电脑的桌面。

从我的电脑打开故障机的硬盘看了一下,数据都在,一点问题也没有。好吧。拆下来,装到原先的故障机上,更换一条新的硬盘数据线,再次开机,出现了滚动条,之后没蓝屏,出现的是自检画面,它还是要亲自对自己的分区再进行一遍检测啊。检测完以后,进入桌面,东西一点也没少,系统也没重做。至此,由于硬盘数据线造成主机蓝屏的解决步骤就全部完成了。

把故障硬盘挂到另一台电脑上当从盘让其他系统自检是关键,很有可能就是硬盘数据线工作不稳定的时,丢失了最最基础的硬盘自检系统文件,导致出现问题需要自检是,自己却不能完成,从而报出蓝屏,我们就让别人的系统给它检测就可以了。有时候移动硬盘出问题时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

网友:
学习了,我一般的做法是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就会更换数据线,呵呵 。

网友:
学习列、 这故障、  整人~

网友:
这种问题真郁闷

网友:
重来没有怀疑过线有问题,这个以后的注意了、。。。。。。

网友:
有些数据线用久了,氧化了,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2013-10-31):
我电脑在装系统有时候能进PE,有时候自动关机,啥情况都有 。勉强把系统装上,老是出现蓝屏??? \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