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教材

楼主(2013-07-18):
主板维修教材。从零开始!

网友:
使用性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好用,你看大小就知道了!

不是大小的问题是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小的问题是实用

很实用啊,新手看的!对那些一点不懂人用的!电路基础认识。主板供电,CPU供电,,主板时钟,主要控制信号。开机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