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当从盘系统不认问题

楼主(2013-07-18):
手上有两块硬盘 一块ST320串  一块WD500G串 两块硬盘都有系统 。 用ST320G串启动 系统可以认到当从盘的WD500G串   但是用WD500G串启动 系统却认不到当从盘的ST320G串这是怎么个事情啊

网友:
跳线帽插对没有?注意下小细节

网友:
串口硬盘不是不用设置跳线的吗

网友:
进到设备管理器--点击“扫描检测硬件改动”按钮试一下。

网友:
是什么系统?XP 2003    WIN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