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华硕M4N78 SE触发复位灯不停闪烁.循环跑码

楼主(2013-07-18):
新手求助华硕M4N78 SE触发复位灯不停闪烁.循环跑码。刷过BOIS了还是同样的问题.急、、、

网友:
求思路...大神们给个思路吧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一块啊。没搞好,哪位高手有思路?求帮忙

网友:
卡卡问题解决了

网友A:
搞下EC就行了

网友B:
桥我这个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我这个是这么解决的

桥加旱了.问题依旧.手上没桥.还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下EC就行了

EC?在什么位置?

网友:
就是IO的引脚定义

网友:
应该是IO或者复位信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下EC就行了

应该按英伟达开机流程一步步来,电压时钟POWRGOOD 复位

网友:
谢谢噢。把北桥干掉了.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