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SCANNING PCI devices 卡死

楼主(2013-07-18):
  一台很老的明基台式机  装系统提示SCANNING PCI devices 卡死      这机子是独显   独立网卡  独立声卡的    网卡和声卡都拆过还是不行,主板上没有集成VGA插口,网卡拆不了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这多大神瞄了吱个声啊,  在线等 急用啊

网友:
    谁来解答下,装系统之前机子很好,能进系统就是嫌太慢了 所以想换。  谁知道用U盘启动 BIOS 调不了  就挂到其他台式机上   直接Ghost    就出现下面的情况了  在在这中间有个情况顾客用湿毛巾擦了下独显附近的那几块独立版

网友:
我勒个去, 难道连灌水的人也没有么

网友:
这个机子相当老了点

网友:
没人遇到过这个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