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开机黑屏问题

楼主(2013-07-18):
主板是映泰G41-M7 CPU E5200   内存 金士顿DDR2 2G WD 320G
能正常开机
不能进PE
刚到系统启动界面黑屏 死机  进PE也是一样的情况
XP系统换个几个了 也是一样
装W7蓝屏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 这是那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
能进安全模式吗??

网友:
硬件的问题了吧

网友:
主板和内存都有可能

网友A:
刷下BIOS可以

网友B:
我今天  遇到  一个  主板  杂牌技硕的G845的  主板  跟你提样  PE  系统  死机    最后  我查出来  是主板  CPU  供电 不对  硬气的

网友:
这样哦
我感觉是我的主板的 SATA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下BIOS可以

刷了  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  遇到  一个  主板  杂牌技硕的G845的  主板  跟你提样  PE  系统  死机    最后  我查出来  是主板 ...

最后怎么弄好的

网友:
你那板子有问题吧,有或者是你板子和内存不兼容,还有你不是说你进不了PE的没, 后面怎么有进去了

网友(2013-11-08):
上BGA台吧,做北桥,我修好了

网友:
遇到过是系统问题,你做好使用光盘安装【可能不支持u盘】或者usbcdrom

网友(2015-09-19):
这个好像是通病呀,我也碰到块。。。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
试一下拔出硬盘,进PE试试

网友(2015-12-17):
都2年多了 还有人回复啊  直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