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w显示器白屏,k79 v7管子坏了咋换

楼主(2013-07-18):
三星19w显示器白屏,k79  v7管子明显烧伤坏了。

5vDD供电5v正常,供给屏的AVDD无电压,AVDD是由5vDD转换来的,使用k79  v7(不知道是三极管还是mos管)

可以使用什么管代换啊

网友:
直接把5V 连到 屏线接口的5V那就行了  那个是稳压管  可以不用的

网友:
5vDD供电5V    直接飞线到    供给屏的AVDD无电
应该就OK了的  飞线前 最好测下对地阻值   怕还有短路

网友:
我是这样修的  说的不好  请别喷  有好方法的朋友也上来发下

网友:
先谢谢楼上
AVDD对地值425
5vDDR对地值505

网友:
直接把5V 连到 屏线接口的5V那就行了  那个是稳压管  可以不用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669929&extra=

稳压管是什么结构原理,是和稳压二级管原理一样吗?

上次也有一例一样的问题,我直接取下加了个0欧电阻(没测对地值,因为不知道对地值应该是多少),上电0欧电阻到没事,我的2025板有个mos管倒是冒烟了,所有今天先到论坛来问问。

网友:
阻值正常啊,可以直接飞线

网友:
供电输出一般是pmos场效应管。

网友:
阻值正常啊,可以直接飞线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7777415

那好!我换试试

网友:
怕直接飞线不放心,加了个10欧电阻限流。
上电,屏可以显示但是不清晰,还发白雾蒙蒙的。
这是测5VDD是4.85V,AVDD是2.78v。(电阻两端电压)关键这时碰到10电阻一端的时候,电阻竟然可以活动(焊锡被高温熔化了)。
待断电冷却看10欧两端焊的很好。
是不是必须直接飞线啊?

网友:
直接飞线!

结果AVDD被拉低为4.37v,而且C12-C14电容有点发热。

这下不显示了,换排线也一样不显示。

这一例-----宣判终身监禁!

网友:
求路过高人指点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飞线是什么意思?本来那个管子可以不用的,也好工作的或在料板上这个上上去,这下好了,驱动板上5V过来的地方也挂了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飞线是什么意思?本来那个管子可以不用的,也好工作的或在料板上这个上上去,这下好了,驱动板上5V过来的地方也挂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7778481

飞线就是把5VDD直连AVDD。
SD1这个管子是必须要的,没有它AVDD不会有供电。
我的料板紧缺,有一片还不是同型号。
不过驱动板上过来的5v它没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就是把5VDD直连AVDD。
SD1这个管子是必须要的,没有它AVDD不会有供电。
我的料板紧缺,有一片还不是 ...

唉!那个是一个双二极管,正电荷泵式升压怎么可以直连呢,

好像有道理。能不能解释下加10欧电阻上电,电阻两端焊锡会融化。

网友A:
唉!那个是一个双二极管,正电荷泵式升压怎么可以直连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7787719

这个管的电路板标注是SD1,从这个D来看应该就是二极管。使用感觉可以直连飞线。
“正电荷泵式升压”能不能解释一下或给个详细的参考原理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的电路板标注是SD1,从这个D来看应该就是二极管。使用感觉可以直连飞线。
“正电荷泵式升压”能不 ...

看我发的贴,我关于VDA产生的原理有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