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上面的元件

楼主(2013-07-18):
图上圈着的白色的是什么元件,有条裂缝会不会引起这次的黑屏?下面放大的三极管是什么管子啊?

这块是高压板吧

网友:
应该是保险之类的东西

网友A:
是0.1UF100V的无极性电容 换个同规格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0.1UF100V的无极性电容 换个同规格的就可以了。

找到个大的0.1UF耐压300VAC 一个不能用吧

网友:
这个电容很多地方都有吧,坏的电源板高压板

网友:
是0.1UF100V的无极性电容

网友B:
换个通用高压板算了,不值得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通用高压板算了,不值得修啊

说的是啊 我已经从淘宝找了一个通用高压板代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是啊 我已经从淘宝找了一个通用高压板代换了

修液晶很少更换电容之类,也是行业规则,要换面板就换面板,要换驱动板就换驱动板,要换套线就换套线。和修主板之类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电容拆下来测一下,应该很少坏的

网友(2013-11-19):
无极性电容。

网友:
换个板子吧,也便宜,这个留作料板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