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主板不开机,有块X8DAL双路1366的主板,突然不不开机了

楼主(2013-07-18):
【故障】:不开机
【型号】:超微X8DAL-I(无维修史)
【地点】:北京
【描述】:有块X8DAL双路1366的主板,突然不不开机了、清BIOS,拔内存,拔显卡都试了,依旧是不开机。

北京这边有没有能修主板的店,价格不要太黑的,被村里黑过怕了。

网友:
没人回复,自己顶顶,哪位北京附近的高手能修啊

网友:
双CPU,好主板

网友:
再好的主板也没用啊,不开机了,愁死了,谁来推荐个北京这边靠谱的维修店

网友:
去北京电脑城 找个店里最乱 工具全的地方修下么好了 服务器的板子吧

网友:
楼上方法比较有创意,不过村里这么找肯定被黑,首都的村里黑的要死

网友:
上方法比较有创意,不过村里这么找肯定被黑,首都的村里黑的要死

网友:
有没有北京这边的修主板的好店推荐啊

网友:
应该不是大问题,插电,摸下主板南桥io等原件,看有没有高温器件。

网友:
买新的吧,这种服务器的板子没有图纸不好办。

网友:
哪位大神指导一家北京这边的维修点啊,挺好的板子不想放弃啊

网友:
见识了,双CPU主板,帮顶下

网友:
建议买新的。华硕有款,好像1000多吧

网友:
修一修两百以内还能接受吧

网友(2014-09-23):
我现在手里有一块这板子,可以显示,就是可以单方便用,
不能双cpu 双内存

网友(2016-06-06):
出门左转   目标电脑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