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500G硬盘,, 求师傅帮看看

楼主(2013-07-18):
东芝500G硬盘,, 求师傅帮看看   看下还能不能用 ,,

            因为前28% 确定没有坏道,,都被我修复完了,,但是后面的坏道很烦人,,不知道还能不能弄好,, 各位大师能给点意见,,或者给一两个软件,试试

网友:
补充一下,,能不能当存储盘用,,就放放东西,,这样,

网友A:
可以的 用专业工具屏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用专业工具屏蔽就可以了

问题是没有啊,,你有没啊,,介绍,发来看看啊,

网友B:
东芝的坏道,只能用MHDD处理一下看看,不行就没办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东芝的坏道,只能用MHDD处理一下看看,不行就没办法了。

用mhdd怎么处理 就讲解一二

网友:
百度可以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mhdd怎么处理 就讲解一二

MHDD清零修复

网友:
具体操作步骤能讲解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