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种现象是什么问题 hp7000打印规则条纹有图

楼主(2013-07-18):
一台HP7000 a3彩色喷墨打印机,昨天本来不进纸,但手推进去打印了是好的,拆开凉了 一晚搞了今天装上去的,但装好之后打印有间断条纹,墨盒没快没墨了,喷头也用开水汤过了,因为没有代用墨盒,所以请教一下各位师傅这跟墨盒有没有关系,还是喷头坏了。见图

网友:
先换条色带试试,不行就是有断针了

网友A:
错了,以为是针式的,原来是喷墨的,这个一般都是喷头被堵塞了,清洗喷头,还有一种可能是墨盒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了,以为是针式的,原来是喷墨的,这个一般都是喷头被堵塞了,清洗喷头,还有一种可能是墨盒不太好。

也清洗了两次,不过是小清洗,没有深度清洗,太废墨了,原装墨盒,应该不会喷头坏了吧,

网友:
没人回呢。是墨盒问题

网友:
如果楼主确定喷头的可能行比较小,那么请检查吸墨泵及吸管是否有问题,或是皮管脱落

网友:
墨盒问题,像这种情况先换个墨盒试一下,如果你那个墨盒是刚换的,你就把他拿下来摇一下,要用点劲

网友(2013-08-25):
打印头,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