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护这个问题

楼主(2013-07-18):
关于高压板去保护这个问题,一般瓮中保护了,我都会测一下灯管有没有问题,如果灯管有问题,更换灯管,如果灯管没有问题,就会去保护,把保护脚接地或去空,但是这样我发现有的显示器用个一年半截都没有问题,有的用几个小时就挂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去保护还需要注意那一些东西 求师兄解答???

网友:
去保护一般是用来判断故障的,去保护后 有些元件 不是很严重的性能不良 可以使用时间久点,有些元件性能比较差的  用时间当然会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