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半小时自动关机

楼主(2013-07-18):
联想E40  I3  独显,开机半小时什么都不做自动关机,电流掉到待机,按开关能再开机,温度50多,用手摸温度也正常,风扇转速不管温度多高都不超过400转,散热器是好的,求思路啊,求指点

网友:
确认是主板导致的?

网友:
这款机子通病就是导热铜管不导热  我遇见几个了

网友(2013-09-14):
半小时掉电的问题目前只能换板。换热管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