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9600gso显卡温度高

楼主(2013-07-18):
       最近接了一块影驰的9600GSO的显卡温度开机就有80多度,然后一直飙升,彪到120度左右开始出现竖条一样的花屏,画面模糊不清,摸显卡背面很烫手,加焊过显卡,还是一样的,不知道什么问题,不知道有人碰到过这类问题没

网友:
换到其他主板上也是一样吗

网友:
更新一下新的驱动,如果不行就应该是主芯片快挂了吧,用不了多久了。

网友:
已经解决,是显卡背面的一个电容烧了,一直没注意

网友:
我晕,,这个鸟东西,那恭喜啦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