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要按2下才有复位,再按复位才跑码

楼主(2013-07-18):
如题,AMD的板子,开机自动通电,复位灯常亮,这时复位针电压只有0.4V,开关5V
再点下开关,复位针电压3.8V,这时复位灯灭了,但是不跑吗,再短接复位,就可以跑码了
IO是F71887F
求助

补充内容 (2013-7-19 13:08):
表达的不够清晰,是插电电源自动触发,短接关机后依旧通电

补充内容 (2013-7-19 13:34):
我认为应该是绿线被拉低了,导致自动触发

网友:
什么桥,加焊南桥没,我以前也遇见过这种

网友(点评):
压桥无果,怀疑IO问题,因为短接关机后,风扇还转,还不断电

网友:
描述的不够详细,不知你待机电压测了没,io换过没

网友(点评):
通电自动触发,这IO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