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电流1.11没的跳变了

楼主(2013-07-18):
b460问题就是自动重启,bios更换n个都不行,那个乌龟铁壳也换了,还是不停的掉电。有时候也会停在1.11不动了。求解呀

网友A:
我这有个,换了龟壳后好了,全部换的, 你那跳了几下电流呀,,散热片装上没,电池装上没

网友:
跳变有4下!!我的乌龟壳也全换的!!但是不见好转!!

网友:
加焊显卡没

网友A:
显卡,还有桥的个辅助供电都正常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还有桥的个辅助供电都正常没

显卡加焊过一次,南桥加焊过一次,故障涛声依旧,电流是从1.22一步步掉电!!

网友:
*脏话*!!不上内存电流也到1.25晕啦求助呀

网友B:
U换个试试呗  感觉是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换个试试呗  感觉是U坏了

不是u的问题吧
我不插内存不掉电,插了就从1。3掉

网友C:
作为B460,如果是卡1.1  有三种情况,一是CPU挂了,二是bois  三是乌龟壳。

网友B:
换过U了没有啊!我有一台,到1.5几就不动了 换了个U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为B460,如果是卡1.1  有三种情况,一是CPU挂了,二是bois  三是乌龟壳。

但是有时候也会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U了没有啊!我有一台,到1.5几就不动了 换了个U就好了

换了  涛声依旧

网友C:
你这机器来的时候什么问题呀?照你说的情况,换CPU就应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机器来的时候什么问题呀?照你说的情况,换CPU就应该好了。

来的时候不亮,但是加焊显卡后亮了就不断重启

网友:
呵呵,你早说来的时候是显卡的问题不就结了,现在还是显卡的问题,植株或者换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个,换了龟壳后好了,全部换的, 你那跳了几下电流呀,,散热片装上没,电池装上没

看着你的头像觉得眼熟,是中关村的吧

网友:
U 有问题,这机器修过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问题,换一个或从新直球

网友:
有结果么楼主,,,

网友:
CPU供电出问题 U坏的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着你的头像觉得眼熟,是中关村的吧

错啦 我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他是师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错啦 我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他是师兄呀

是深圳 华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