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连接主机能显示“无信号”,连接主机后花屏?

楼主(2013-07-18):
今天遇到奇怪的事了,一台组装23液晶花屏,但是不连接主机单独开显示器能显示“无信号”,连接主机后就花,那种花法,先是下半部分一条彩带一样的,然后整个屏幕慢慢变白,已排除电脑的问题,换别的电脑也是这个样,屏线重新插了没问题,电源在线测了电压也正常。
本人基本小白,以前修过的液晶显示器大多是背光或电源出问题,,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怪的是不连接主机时显示的“无信号”清清楚楚的,连接后就不行了,而且连菜单都看不到了。

网友:
楼主建议你刷个程序看看吧。

网友:
呵呵,不会,也没条件,刚把板上的几个电容拆下来测了下,全正常,容量正常,也没有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