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新款苹果 2310

楼主(2013-07-18):
新款苹果2310.装WIN7 键盘鼠标都不能用吗?求高手破解!!!求高手露招!!!

网友:
补一句。装WIN8也同样问题。原始的苹果系统,用BOOCK助理才可以装WIN7。装完之后,在想从新装必须换掉苹果系统在继续装。单单苹果就得在线更新 4~5个小时了。小弟现在是无奈啊!!!重复2两次了,心累了、。。。。

网友:
2013年最新款的机器现在基本上都是预装的win8 WIN7是装不上的.装win7会在设置机器名字的时候键盘鼠标什么的都不能用.你还是装WIN8。对于你说的装WIN8 不能用 个人觉得你可能是没装好.

网友:
WIN8也是一样,。现在这个问题搞定了。WIN7可以装。要用WIN7安装包编辑驱动包进去,,,,说实话,我自己也不会,我听我师傅说的,是他帮我装的。一切正常。。。。。

网友:
哎是驱动没装完

网友(2013-10-28):
要装苹果的boo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