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IG 进水维修

楼主(2013-07-18):
客户拿来一个方正T400IG的本子不开机。插电测试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待机电流。拆机。。。。。。拆开一看吓一跳。我R。全板进水。。。。。心想够呛了。先处理了一下。那表量了一下全板没有大短的,插可调电源还是没有任何电流。公共点无电压。保隔没过。想着修修试试吧。上论坛下载一份图纸。打开保隔部分。 PQ30 G级没有开启电压 PQ382脚3.3V电压。PR136 PR138分压为0。几V。要想PQ30导通。必须是PQ38关闭。。PQ38的2脚信号有6251的23脚发出。低电平有效。测芯片2脚.3脚无电压.测PR29.PR20供电端有电压。 再看这俩个电阻被腐蚀了。换吧。换好以后的 插电源。测公共点电压有了。3V.5V电压也有了。按开机键。电流到0.18.  测电压。CPU。1.8V没出。先修1.8V吧。、看到1.8V芯片的位置也有一个电阻PR70有点发黑。拿刀一刮。在测量一端有19V电压。一端没有电压。 看图纸为NC。。。。。。。。。。测量也不通。。。。。。。先吹下来看看是不是有线。。吹下来,擦干净,果然腐蚀掉焊盘了。找电阻。。。620K不好找啊。。恩限流电阻。有个470K的 换上吧。换好以后的 在插电。按开关有电压了1.8V。有了。CPU电压还是没有。。不过当时看板的时候就发现.CPU供电芯片有几个脚发黑。没有也在情理之中。断电。拿刀刮干净。刷干净。发现有一个脚的连接断了。是20脚。 接还没发接。。。。。。。。郁闷。哎 吹下来芯片吧。吹下来芯片。
焊盘 都腐蚀还剩下一点。补完线。芯片也在换一个吧。有找了一个芯片吹上去。这是补完以后的。效果不错吧 .插电。按开关。测量。CPU电压出来。。。不错。上CPU。上内存。电流直上0.98.跳变。跳变。OK可能亮了。插屏。久违的LOGO出来了 .装机。。。。插电源,开机。测试2小时。一部电影。OK没事。到此结束

忘记备份BIOS。。。。。。。

网友:
我有一次进水 修亮了 花屏集成的!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呐~ 楼主牛X

网友:
PR70 是1.8V芯片的供电。 ACOK#有电池充放电芯片在供电。REF ,EN。正常以后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 OK #这个信号是笔记本插上适配器后 高电平开启吧

ACOK#信号是低电平有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 是低电平的话   AC IN信号 才不会被拉低吧

不是ACIN信号。ACIN信号是有EC控制的关断信号。ACOK#信号是充放电控制控制的关断信号。ACIN也可以说是被拉低把。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 ACIN这个信号也是控制 保护隔离公共端电压导通   的吧

是有EC控制的保护隔离

网友:
此进水机在维修中自能说算一般难度的维修不过还是要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进水机记住3点:
  1.哪里进水搞死搞残那里
  2、大电流必断线
  3、小电流必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机记住3点:
  1.哪里进水搞死搞残那里
  2、大电流必断线

大电流必断线       断线了 为什么会大电流呢? 不明白   我只知道短路了会大电流

网友:
分析的非常详细    学习logo

网友:
本人回复本帖让扣分,很不满意,此帖没有技术含量,貌似我没有评价的地方,只有学习的回复,尽然这样也扣分!!!!!

网友:
你要再配几个图那就完美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机记住3点:
  1.哪里进水搞死搞残那里
  2、大电流必断线

精辟啊。。。

网友:
进水机,对我来说,那是死症,没折呀,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