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a 代换驱动板后上电有显示,断电后在上一直黑屏

楼主(2013-07-18):
故障如题目所示,代换驱动板上电 可以看到  no  signal   正常开关都可以,但是断电 后在上电 就一直黑  开关也毫无反应

屏型号是HT190WG1-600

怀疑是驱动程序问题,可是换遍了19宽的程序  还是老故障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大神们给个建议

网友:
黑屏后检查电源板5V有没有输出

网友:
5v 正常  测4.99

网友:
这明显只能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那就干显卡

网友:
除了bios,就是显卡啦,不过bios的可能性很大呀。。。

网友:
测下EN脚有没有电压,有的话查高压电路

网友:
驱动板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啥那,哪跟哪啊

考,木仔细看

网友B:
呵呵    买个万能驱动板把     跳线那种   比较实用    有的解码板本身不良    像上次买的关机要管好几次才能灭   而且那一批都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    买个万能驱动板把     跳线那种   比较实用    有的解码板本身不良    像上次买的关机要管好几次才 ...

正解!
我一起买的4块都是这样。没招了又进了几块  同样的程序刷上就ok了!

悄悄问一下 万能驱动板  是什么个情况!  麻烦给个链接我研究一下。非常感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解!
我一起买的4块都是这样。没招了又进了几块  同样的程序刷上就ok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4565644080&ali_refid=a3_420434_1006:1102177582:6:%CD%F2%C4%DC%C7%FD%B6%AF%B0%E5:95b4462d0d62d85ca9694783ae4b6827&ali_trackid=1_95b4462d0d62d85ca9694783ae4b6827&spm=a230r.1.17.4.o3xlqP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4565644080&ali_refid=a3_420434_1006:1102177582:6:%CD%F2%C4%DC% ...

链接淘宝上到处都有 咋用  看看就懂了

网友:
万能驱动板 也不怎么好用

网友:
你不是说换了好多程序  怎么最后还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