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不是通病维修

楼主(2013-07-18):
今天一台三星R428,客户说适配器一闪闪的。告诉客户机子短路了,要留机检测维修,打发走客户,拆机!量公共点,000,对地直短,当量到Q5时发现管子穿了,它是充电芯片的上下管,果断把充电芯片一起换掉,好了, ,上电,发现待机0.183,嘿高兴坏了,通病嘛拿到c145,就是硬盘帖纸下面那个。发现现象没变,汗!再接着修吧,量到VREG3 时发现对地短000,因为没有标号,不好查,直接烧机EC超热,换了,上电正常。机子修复!附带图纸一张,不然都不给加分。。。

网友:
多发一张截图。。不好意思

网友:
LZ写的笼统   具体细节多讲讲。。

网友:
他是老鸟所以就是这样的给你说了,我也看的迷糊!

网友:
简洁明了,发贴就要这样

网友:
不错 两个问题 1公共点短路 2 VREG3短路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个型号,三年都没坏过

网友:
这不是硬盘后面的 电容短路?

网友:
通透,明了。 如果在关键地方讲的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还好吧,思路够清晰了。

网友:
不错,待机高,直接可以烧出来。但是小心手起泡。

网友:
烧鸡,哪里短就烧哪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 短路的话 一般 也会造成 充电芯片的 主供电电压 不正常吧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公共端短路所有的都不正常

网友:
不错,我有这个水平就好了

网友:
文采还是不错,至少比小学生写的要好很多倍吧。能修出不是通病的机器就是长进

网友:
思路很清晰~修本就需要这样的思路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