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上800外频CPU掉电

楼主(2013-07-18):
联想SL410K的机子拿过来是掉电,试着换了一块CPU因为是英特尔的原来是T4400,800外频,换了一片667的通电自动开机电流1A可不动呀,内存?换了三代内存是一样,找了一块T4300的U可上去一样也是一开即掉,兄弟们指导一下,下一步么搞个人感觉电压什么应该正常。先谢了

补充内容 (2013-8-2 16:00):
该机因是同行转手不知损坏原因,退回同行后,客户自已送来说是进水了,再仔细打开插卡下的胶皮果然好多进水长蟑螂的全清好后,电流到1A掉电,查各项电压正常写一个集显BIOS后正常。

网友:
联想B450,无待机不通电,5VL6通电电感短路,用烧机法找到TC11短路其实很近就在L6边上换之OK这绝对是B450的通病,在站上也看到有兄弟发现一样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3-8-2 16:02):
三星R428,通病故障不开机,除小电容外,COMS绝对要换没电嘛,还有两个鼠标按键也爱坏。

补充内容 (2013-8-7 10:13):
华硕X50R开机不显,北桥是ATI南桥是AMD,该机换CPU和内存都无果,不要做桥,是COMS没电只有1.7V所致,换3V电池正常亮机。

网友:
接进水的SL410K处理好进水后装机,正常进系统,放了一下再开不通电了,什么反应没有,拆机3V5V有,IT8502EJXO条件正常,加焊南桥无果,南桥旁的R431和C480都是好的有3.1V,查时序麻烦发现焊下EC能开,用烙铁放在EC上就可以开,换了一片JXA的EC目前全好了。

网友:
一台G450南桥挂了换了块板,开机电流一安不亮,拆掉硬盘亮了,该硬盘是好的,最后发现将硬盘接口插入4/3不完全插入就行了!

网友:
CQ45说是进水了,拆机没见进水电流0.75,网卡芯片好烫到不能按,拆掉,一样0.75A,随便量了一下CPU没供电,一看ISL6262加焊一样很烫就换了因为它坏的多,换后供电有,电流1.3A亮屏,把网卡装上还是烫准备接硬盘试一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