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家37寸电视出现画面是什么问题 请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2013-07-18):
机器型号为UB37J

网友A:
这个品牌的电视我是没见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网友:
这是一个大杂牌呀,,,,

网友:
所有台都这样吗,排除信号就是显示部分了

网友:
是的 所有台都这样  要是冷机开的话  可以用20分钟   20分钟之后 就出现花屏了

网友:
哈。逻辑驱动

网友:
我用镊子把MCU敲出来 刮刮  再装上去还是不行
这个机器是日本的机器  买二手的 买来的

网友B:
外接信号输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品牌的电视我是没见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期待 各位大侠的帮助 本人在此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信号输入呢?

接电脑VGA信号吗?

网友C:
如何解决呢
?要不要发这个机器的电源板和主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解决呢
?要不要发这个机器的电源板和主板呢?

实物图片给各位大侠看看

网友D:
改接DVD之类信号源。看图象质量是否改善,先排除信号源再来怀疑电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接DVD之类信号源。看图象质量是否改善,先排除信号源再来怀疑电视问题

好的 我现在试试 马上给各位大侠答复

网友E:
你电视机铁壳与机顶盒的壳接跟电线试试,我看是干扰

网友:
接vga信号也是不行  估计不是信号源的问题  我还有一台电视 用同样的信号  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电视机铁壳与机顶盒的壳接跟电线试试,我看是干扰

好的 我试试 谢了  大侠

网友F:
100%屏坏了,换机器吧!

网友G:
先用点屏套件测一下屏 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再进行下一步了

网友:
先用点屏工具试试,来确实是    驱动板、屏 的问题。
条件不足,现在只能做的是:检查信号源、干扰。

网友H:
可能是逻辑板上面的芯片虚焊了

网友:
屏或驱动板的故障!先换块驱动板试试!

网友:
好的  我找一套点屏配件试试!!!!我感觉是逻辑板有问题 哦

网友:
重插排线,要是不好,就是屏坏了

网友:
逻辑板问题

网友:
逻辑板哪里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逻辑板上面的芯片虚焊了

有可能  冷机开的话 可以用20分钟 出现正常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0%屏坏了,换机器吧!

请教一下为什么这么肯定,如何判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用点屏套件测一下屏 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再进行下一步了

测试过  屏没有问题 可能是逻辑板有问题  我发现逻辑板的螺丝空  有进水的痕迹 但 逻辑板上面 没有被腐蚀的痕迹

网友I:
应该是图形处理芯片虚焊或者散热不良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图形处理芯片虚焊或者散热不良造成的!

应该是的  可惜没有BGA做不了

网友J:
主板滤波是容坏! 当然主电源的滤波电容坏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主板滤波是容坏! 当然主电源的滤波电容坏也有可能!

哦  我查查 谢谢你的回复 !!!

网友:
可能是主板上的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lz.如果修好要说一下维修过程。和大家分享下经验。

网友:
我等看看大神怎么说。。

网友:
排除了信号源的问题,主板高频信号有有问题吧

网友(2013-08-26):
不会是屏问题吧,大芯片查一下补焊一下

网友:
果断逻辑板 。

网友:
到底修好了没有呀,怎么没反馈呀?

网友:
排线和驱动考虑考虑修修看

网友:
还没有修好 准备换块逻辑板试试 已经在淘宝上定了

网友:
逻辑板和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楼主,把贴片元件 加热下,试一下。
是否是 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解决呢
?要不要发这个机器的电源板和主板呢?

发主板。。驱动板看看呗..看能不能提点意见

网友(2013-09-26):
不知道字符正常吗?如果正常就不是逻辑板和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的滤波电容问题。3.3v  1.8v  5v。

网友:
补焊一下可能有虚焊啊

网友:
换完逻辑板 解决故障 此机已经修复 谢谢各位的关心

网友:
感觉是信号的问题,也许是高频头。试一下VGA模式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