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 M LX 妇科病 chiassis报错

楼主(2013-07-18):
板型:ASUS M5A78L M LX

故障:CHIASSIS 机箱入侵报错后死机
    板子是同行送来的,说是开机报错,开机一看报CHIASSIS错误

    华硕大家知道的,你丫有事没事做什么机箱保护啊,没事找事,按照以前的办法,开始找CHIASSIS的跳线帽,在COMS跳线上边终于找到了
   擦!竟然是空的,这板子上都没焊元件,我说怎么在BIOS理没有找到这个选项
  没办法只好先刷BIOS了,刷后,涛声依旧,试了好多种办法都无效果,BIOS放电能正常一次,再开机依旧不行
  在空焊盘上发现CHIASSIS是连接的IO 68PIN 测电压始终为低电平,CHIASSIS功能关闭的情况下,68脚应该为高电平,好吧,加个3.3V试试,⊙﹏⊙b汗!真的可以了,飞线

   从COMS上飞线到CHIASSIS所连接的三极管,故障解除
   没有此功能竟然报此错误,华硕,你狠!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奖励点下载分,不胜感谢。。。。。

网友:
哎,这就叫坑爹

网友A:
这不叫坑爹,叫坑姐

网友:
牛啊   。。怎么不在CHASS那做个跳线呢。。更省事。。

网友B:
我前段时间也遇到过一次相同的故障,是同行转过来的,报价换IO,结果他说要拿去保修,我晕,原来是想我免费帮他弄好啊,这才叫真正的坑爹啊!

你叫他去死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还没有遇到此情况,先记在心里了。

网友:
楼主那板,有图纸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叫坑爹,叫坑姐

姐,是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段时间也遇到过一次相同的故障,是同行转过来的,报价换IO,结果他说要拿去保修,我晕,原来是想我免费 ...

都报价换io了怎么成免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叫坑爹,叫坑姐

不是姐,是什么啊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一次没搞好,楼主有图纸没。

网友:
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厉害啊   能找到问题

网友:
这我就不理解了,如果那地方都是空焊的,那么这板子新的的时候是怎么用的? 以前是怎么好使的?

网友:
华硕的板子怎么设计的,没装的元件,还报错,什么情况?

网友:
华硕就是介于牛A和牛C之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脸当钱使

说明他脸真的够大...能当500的用...

网友:
华,确实有点扯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