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按开关 电流不动 但是无线指示灯亮

楼主(2013-07-18):
HP CQ40 按开关 电流不动  但是无线指示灯亮      有那位师傅修过这样毛病 给我说下谢谢

网友:
这叫不触发

网友:
查查待机电压吧

网友:
上电不完全 对着时序查 很好弄的

网友:
你还是去学习一下基础知识吧。

网友:
触发了没啊?不触发按不触发时序修,要是触发了还那样,说明3V 5V转换信号有故障了

网友:
未能告知您哪个零件坏,实在抱歉
还是基础打打好再说吧

网友:
这个EC在乱发信号,我会告诉你EC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