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880GB+开机没时钟

楼主(2013-07-18):
映泰TA880GB+主板,开机内存CPU北桥供电正常,时钟晶振没有起振,时钟有3。3V的电压。PCI B16脚没有电压,时钟芯片RTN880M-793,加焊一下晶振有起振电压是1。5V左右,但PCI 的B16脚电压是3。3V,正常应是1。6V左右。不明白。换了一个芯片也是一要

网友(2013-09-23):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片.PCI B16 3.3V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2014-02-10):
是不是桥有问题?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我的pci16叫5v

网友(2014-06-12):
一般映泰的是主板cpu靠近主板边上的小三极管空焊了。

网友(2014-07-18):
我有个华硕的老板子。也是一样,B16   3.5V
搞死人了。时钟芯片换过了,一样。
现在复位没电压,复位灯一直亮的。
时钟晶针为1.6V  1.8V  波形14.多。正常。
谁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2014-11-12):
有人搞好了了,不跑码,

网友(2015-06-23):
楼主修好没?我也有一块 同型号的时钟也是3.3v的

网友:
没时钟是没检测到Bios吗

网友:
我的问题也一样 时钟芯片换了一个了     还是不行啊 bios也刷了 无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