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p1108打印机无法打印

楼主(2013-07-18):
今天维修一台hp HP LaserJet P1108打印机,,
打印机问题是只要打印文档,测试页,都会报打印错误,后来我重新去官网安装了驱动,,可以打印测试页,,文档也可以打印了,,但是当我重启计算机或重启打印机时,又不能打印了,,还是报错,,我试了几次重装驱动都是一样,只要重启电脑或打印机就无法打印,换了usb端口和线也是一样,,,求解

网友:
换台电脑先试试呢?

网友A:
那个人说这个打印机以前是从别人那里搬过来的,也出现过问题,也是之前能打,后来打不出了,买了三台,有两台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人说这个打印机以前是从别人那里搬过来的,也出现过问题,也是之前能打,后来打不出了,买了三台,有 ...

自己  用自己的电脑  测试  啊
  不会  没有  多余的  电脑  吧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这应该是电脑硬件问题!

网友:
打印自检页会不会报错,不会就是电脑那边的问题了

网友:
HP官网有个诊断工具,你用了,就知道是什么原因的,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还没碰到过,先学习了

网友:
是电脑的某些关于打印的服务没有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