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台显示器,开机半个小时左右指示灯就灭,来回重复

楼主(2013-07-18):
显示器开半个小时指示灯就灭,(灭的情况指示灯不显示任何信号)刚灭后,再按开关就开不开了,休息一会还能开开,不过还是重复上面的情况。在百度里搜说是驱动板主芯片问题,或是电源板问题,本来想确认是不是电源板问题,插,  这一会又不黑屏了,  大侠们这种情况求分析。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我先刷程序换按键然后再测试

网友:
电源板问题

网友:
电源的可能性大

网友:
排除法,先测量一下电源板电压正常不,再换驱动板告一下,烧机一天在看情况。

网友:
看下电源IC启动电压正常不

网友:
打开看看。一般是有电容怀孕了。

网友:
是发热严重才会这样吗,刚开不久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吗?可能是电源不行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性大

网友:
是啊!先打开看看看!

网友:
先代换电源    不行就换解码板     比较费时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我前几天遇到2台,还电源板就OK

网友:
给驱动板的主芯片加散热片

网友A:
虚焊,电解电容变小,集成块性能下降,可对怀凝地方加热验证

我也觉得这个可能性大,如果看不出来就一些过大电流的无器件加焊一下

网友:
人多力量大 学习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焊,电解电容变小,集成块性能下降,可对怀凝地方加热验证

这方法好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