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90mww3开机三分之一图像慢慢白屏维修

楼主(2013-07-18):
接机时为屏有白条快速跳动,以为屏线问题,报了换屏线的价格(稍微有点高),拆机擦屏线依旧,换一条屏线还是一样,用通用板点屏,出现了三分之一图像慢慢白屏维修,换回原板还是一样,心想不会这么倒霉吧,按了下屏线接口,瞬间正常了一下,加焊屏线接口,无果,只能查屏了,打10条数据线阻值正常,上电测VDA 13V VGH 19V VCOM 5.27 VGL 0.4。明显不正常,打VGL阻值正常,VGL的电路如图 测D2的公共极有-12V.  Q1的B E极都有-12V.电路正常,要么MAX17073没发出控制信号,要么Q1坏,Q1测量正常,MAX17073维修中很少坏,一般虚焊较多,不建议用风枪补,用烙铁拖,焊完上电负压正常出来了!机器客户拿走了,忘了拍照,其实这个维修很简单,主要是这个现象很常见,一般出现三分之一屏,横线的,都是VGL问题,要么没产生VGL,要么VGL没到COG,

网友:
这个确实给力,以前也碰到过,不过完全不懂

网友:
我手里还有这样一块,明天去试试看

网友:
很好的经验 菜鸟学习了 鼓励你多发点这样的帖子

网友:
无涯,能否说说VGL是什么东东?大家都想知道,哈哈。

网友A:
个人觉得 此病不多日后会复发...

我也遇到了 大家看VGL波形就知道 不是17073的問題

网友:
哎   涉及到慢慢白屏  的 基本上放弃   搞了好几次用了几天又拿回来    基本算屏问题   不修

网友:
  像你学习 ,我都看不懂地电路图

网友:
学习了,正好有一块明天试试。

网友(2013-08-26):
怎么看不到图呀,今天遇到这样的机器,方正FD980-WA,开机就是白屏,一个K79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 此病不多日后会复发...

贊成KAYY兄弟的說法
我也遇到了
請大家注意VGL波形

网友B:
贊成6F說法
請大家注意VGL波形

网友:
不懂电路看不懂     不过以后遇见了  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估计还会出现的

网友C:
MAX17073指的是芯片还是屏接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贊成6F說法
請大家注意VGL波形

到现在快两个月了,没返回来,17073加焊过5 6台了,只返过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现在快两个月了,没返回来,17073加焊过5 6台了,只返过一台,

回來那台.如何處理?再焊一次?

网友:
遇见个慢慢变成白屏的有空按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
1/3变白,为什么2/3正常?

如果电压不对,肯定是全屏不正常。

返修也不一定要回来找你修。也有可能直接扔掉。

网友(2014-07-10):
看见这个屏和三星屏就不修!!!

网友:
谢谢楼主,今天也修了一个,正在考机,希望用的住

网友:
今天也有一台是一样问题的,加焊就好了,可惜MAX17073的资料没找到,不知兄台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X17073指的是芯片还是屏接口?

TFT DC/DC IC

网友:
谢谢,又学了一招

网友(2016-02-28):
进来学习了,不过要有图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