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二手电买来的进口二手示波器没有探头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2013-07-18):
求各位大侠指点 自己的二手示波器怎么用?  美国进口的   没有探头  如何配?

网友:
买的时候没配说明书?

网友:
上面都是英文     看不懂  就知道一个开关 其他就不了解了

网友:
哈哈。。莫文化 真可怕。。。。我跟你一样。。。

网友A:
把英文抄下来,上百度里一个一个找并记录下来。

网友B:
多少银子入手的,我也想入手一台二手美国货。

网友:
不知道的话,上百度找翻译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英文抄下来,上百度里一个一个找并记录下来。

好主意 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英文抄下来,上百度里一个一个找并记录下来。

好主意   试试  自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主意   试试  自己试试

关键是探头该如何配!!!

网友:
探头找与机器接口一样的就行,这个不难的;淘宝上或电子设备商店应该有卖的。

网友:
不分大小吗?  好像有几百兆之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少银子入手的,我也想入手一台二手美国货。

800块大洋 不知道 值不值

网友:
看着这好像有点老了

网友:
慢慢琢磨,除了中学教学用的外,我就从来没见过面板上是中文的示波器,所以这个应该慢慢百度一下就能一劳永逸了。

网友:
楼主在哪买的介绍一下,我在学校里好像用过这种,

网友:
看机器的电源开关,应是泰克的机器,800块值不值就看机器是什么型号的了

网友:
一般买时商家会配上探针,兄台不会是忘了拿了吧

网友:
有点像泰克 2445B  150M 或者 200M 的,探头还是用TEK原装的吧,国产的配上去效果很差

网友:
查到这个机器的型号了  是tek2465b
的   和官网给的图片一样  说是400M的 不敢相信 !!!!

网友:
查到这个型号了 是 TEK 2465B  400m的

网友:
不管会不会用,还是进口货用起来舒服,搜百度的说明书的时候,后边加上中文版的

网友D:
400M 850难道是因为没有探头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0M 850难道是因为没有探头的原因?

楼主这俩个要一千六百哪,有点被骗的感觉

网友E:
这个是探头位置

探头直接去淘宝找吧,应该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探头位置

探头直接去淘宝找吧,应该有的

好的    原装的好贵哦 随便买一个用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好的    原装的好贵哦 随便买一个用可以吗?

淘宝看一下,其它的也不贵啊,这个不用原装的又没事,只是一个接头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淘宝看一下,其它的也不贵啊,这个不用原装的又没事,只是一个接头而已。。。

好 的 谢了 大侠

网友:
這台真的像 2445B 150M or 200M .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好 的 谢了 大侠

價錢很吸引,還有嗎 XD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價錢很吸引,還有嗎 XD

目前就找到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就找到一台

2445b  這價錢也只有故障機. 基本先測一下,用普通線直接連去內部觸發,看一下能否出波型.

网友G:
把每个 按键 都翻译下  不难用的  探笔 淘宝上卖的一大堆 ,好卖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把每个 按键 都翻译下  不难用的  探笔 淘宝上卖的一大堆 ,好卖

嗯 在淘宝上 定一个了
那个示波器校准怎么操作的 !!!然后 示波器 怎么使用的 请各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在淘宝上 定一个了
那个示波器校准怎么操作的 !!!然后 示波器 怎么使用的 请各位大侠指点下!!! ...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2274-1-1.html   这个给你 参考 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嗯 在淘宝上 定一个了
那个示波器校准怎么操作的 !!!然后 示波器 怎么使用的 请各位大侠指点下!!! ...

网上有文章介绍2465B校准操作的,你可搜一下,链接发不上来,不允许发.

网友:
引用 网友H:
网上有文章介绍2465B校准操作的,你可搜一下,链接发不上来,不允许发.

在百度里搜的吗?谢谢了 兄弟  这么用心的帮我  本人 不胜感激 只能多说几句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