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93GW电源高压一体板维修问题

楼主(2013-07-18):
明基FP93GW电源高压一体板维修问题

接手后无电压输出,测发现前级保险,开关管,几个电阻都报销了,连同IC也换了后有输出,5V输出慢慢升到5.4V,12V慢慢升14.5v,接负载一样,换431和1815,结果5V输出在4.几到7.几V之间跳变,再换817光耦,5V输出变成4.5V,12V输出变成6.7V,各位大大看看怎么回事,想不明白,下一步要检查哪?

网友:
IC是什么型号?市场上水货不少,请购买正品?

网友:
高压部分有没短路?

网友:
如果换了光耦后电压不再跳变,电压是稳定的,可检查TL431的取样电阻或改动阻值看电压输出是否有变化

网友:
感谢4楼提醒,拆开连接高压线路后5V到5.1V,12V到14V,检查后发现一个升压管半短,从料板拆来一个换掉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