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测试ADS#的CPU

楼主(2013-07-18):
闲来无事,用CPU做了个可以测试ADS#的连线,
请看图:

网友A:
这么焊接能接触良好吗!!!表示怀疑,你那个ADS是什么信号啊!!不明白

网友: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ads#本来就是CPU复位工作后的第一个信号读BIOS
瞎说,请给出官方文档,否者千万别乱说。

网友:
用漆包线,用示波器测过,能捕捉到下拉信号。

网友B:
不是有,假负载吗,

网友:
不错真是太好了。 这两天正在练习捉ADS。不用在板子上找点了。 AMD的怎么改呢??用假负载能捉ADS?

网友:
英特尔的都是这样吗

网友:
不知道好不好用,试过吗

网友:
我感觉没必要吧,最多也就在bios芯片1脚测量

同意

网友:
有那么麻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焊接能接触良好吗!!!表示怀疑,你那个ADS是什么信号啊!!不明白

ADRESS SELECT 地址选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假负载吗,

假负载要是能测ads# 那就奇怪了

网友:
稀奇,想法挺好的

网友:
我感觉没有必要了   在BIOS脚上就能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