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Z07不触发

楼主(2013-07-18):
拿到一个本Z07,上电源试了下待机0.004,不触发,拆开检测,测各大电感,发现5V电感为47,3V为127,不能确定是否短路,上电测3VPCU,5VPCU为0,找3V,5V待机,最后找到了RT8206上,VIN正常,REF有2V,LDOEN有4.9V,EN1,EN2为0,而EN1,EN2是由SYS_SHDN控制的,于是找到SYS_SHDN,拆掉了一个场管,EN1,EN2为5V,再测3V,5V待机,还是没有,用示波器打了下DH1,DL1,DH2,DL2,无波,我拆了电感量了下3V5V,5V对地52,请教大家问题出在哪?

网友:
你这是笔记本,还是???怎么看又不像台式机,又不是笔记本的

网友:
无电压,无波形,测过了的

网友:
自已回复一下,是5V对地短路,因为是微短,测不出来,结果烧出来了,换了个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