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640 I3 板号 H54F不加电

楼主(2013-07-18):
遇到一台A460的机器 不加电 拆机测待机有3v没有5V 找图纸也找不到,不知大家有没遇到过,这机器图纸哪位朋友有的传一下给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没看懂,不加电那来待机电压?                 有3V待机电压就有5V待机电压,除非电源只输出3V电压

网友:
没有图纸就找芯片PDF参考吧,神话一般的机器未必能找到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不加电那来待机电压?                 有3V待机电压就有5V待机电压,除非电源只输出3V电压

是待机有3V没有5v  按开关没任何反应。

网友:
PDF查过了,是5V的开启信号没有电压,但就是不知道是由那里控制的,找不到图纸不知朋友有没好点的办法

网友(2014-06-17):
图纸论坛没有 去淘宝吧

网友:
图纸都没有怎么修机器啊

网友:
这个图纸我也找过我没有找到

网友:
换8206A,和硕代工的图纸没有的

网友:
这图X宝都没有

网友:
一路学习,修好求奉献经验

网友(2014-11-16):
神州的图纸  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