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效应管的代换。

楼主(2013-07-18):
主板和显卡上基本上都是N沟道的场管,如果在主板或显卡上发现场管击穿短路了,如果是给CPU供电的,把一组包括上管下管拆下后,可以用不同品牌的上管下管代换吗?我的意思是上管换上管,下管换下管,只是场管的品牌型号不同。

网友:
可以的,只要都是N沟道的就行!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 顶一个

网友:
一般我都会同时换,这个问题难以解释

网友:
大部分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