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奇怪问题

楼主(2013-07-18):
SL410 充电时USB接口用鼠标不能用,拔出来重插又可以用,过会又不行,单用电池或充电器正常使用,外设都排除了,进PE故障一样,请教下有遇到过吗?
充电

网友:
先查电路吧 看看那个充电电路

网友:
只能说看看充电电路了。查下他们二者之间有无器件相连。